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高压电机要接成星型接法而不是三角形接法?求各位帮忙求解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2012-10-31):
(无正文)

网友A:
星形接法的每个绕组承受电压比角形接法的绕组低根号3分之一,这样可以降低耐压要求。

网友B:
因为三角形直接启动电流太大,对电网波动影响较强烈,且对线路和电气元件的冲击大,降低其使用寿命。而Y-△启动,能降低启动电流,达到减压启动的目的。

网友C:
为了降压,电机启动的瞬间有高于额定电流7——20倍的瞬时电流

网友D:
降低电机绕组的启动电压。

网友E:
三角形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F:
同意1楼的答案

楼主:
我也认为是一楼的说法,可总觉得还有些没有想到,难道就单单从绝缘方面考虑吗? 我记得有人跟我说过星型接法当发生故障的时候如单相接地会怎么样之类的,反正意思是说能起到保护电机的作用。

网友G:
看看各位大侠的说说。

网友H: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因为三角形直接启动电流太大,对电网波动影响较强烈,且对线路和电气元件的冲击大,降低其使用寿命。而Y-△启动,能降低启动电流,达到减压启动的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星形接法的每个绕组承受电压比角形接法的绕组低根号3分之一,这样可以降低耐压要求。

网友J:
前面的人,都没有看清楚楼主问什么,瞎谈什么启动
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高压电机都没有接触过

网友K:
高压电机启动电流小应该接△。
楼主说的应该不是高压低压的问题,而是跟功率大小有关。一般小功率电机才接Y型,线圈耐压要比△少1.7倍,大功率都是△,最大利用转矩。

网友L:
比较认同1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