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31):
本人厂里有6台7.5KW水泵分别供应不同的车间。而且每车间用水量上午大下午小,如此造成极大的浪费!!每个车间用水都经过不同外理再循环因此不能合并。我想用一台变频器拖一台水泵,用压力变送器自动调节所需压力就行了,这样可以达到节能吗??跪求各位指教,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如果是六台水泵对应不同的车间的管路的话每台水泵加一台变频器是这样做是可以的

楼主:
能详细点指点我一下吗,能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对于变频器,压力传感器要求,参数等.....,不胜感激

网友C:
学习了  能详细点指点我一下吗,能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对于变频器,压力传感器要求,参数等.....,不胜感激 邮箱99862008@163.com

网友D:
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水泵的功率不大,六台泵六个变频器控制,那就顺序上电呗,压力没到就合闸到了就停止。其中有一台采用压力闭环控制,由一个PLC控制多泵的启停。就很好。没有难度。

网友E:
是要求恒压供水还是压力罐供水

楼主:
恒压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