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以前听人说过可以编程实现按一个按钮单步顺序执行机器的动作,一直没搞懂。

网友A:
实现的方法很多,这里仅提供一种思路:
按钮按下,计数器+1

计数器值等于1    执行操作步骤1
计数器值等于2    执行操作步骤2
……
计数器值等于设定值,操作步骤完毕,复位计数器。

网友B:
接楼上的说:按一次,机器的状态不一样,可以按不同的机器状态来实现一下步。
当按下第一次,工作到一工位,这时的状态是一工位接通,一工位成为下一工作状态的条件----以此类推。

网友C: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步进阶梯指令,s0 s20 然后把一个常开点,串联在每一步里,打到自动的时候这个点是闭合的,打到手动的时候按一下松开执行一步,在按一下又走下一步,我做过这个样的机器,超声波牙线焊接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实现的方法很多,这里仅提供一种思路:
按钮按下,计数器+1

计数器值等于1    执行操作步骤1
计数器值等于2    执行操作步骤2
……
计数器值等于设定值,操作步骤完毕,复位计数器。

网友E:
按下一次,执行第一步,再按一次,执行第二步,以此类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