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313C CPU,连接线用的是PC_Adapter_USB国产线,我先安装的线的驱动,装好以后再安装的STEP7_V54_SP3_CH,然后密钥。然后打开STEP7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在选项中找到“设置PG/PC接口,设置为MPI方式,本地连接选用USB连接。然后在PLC栏中选择“将站点上传到PG”,在弹出的选择站点地址对话框中,在输入到目标站点的连接中,MPI栏显示的地址为2,模块型号为灰色,点下面的显示按钮,在“可访问的节点”显示栏中只出现MPI地址:2 还有一个3,点确定后提示连接不上。在与PLC连接时,线缆上的绿灯一直亮,红灯只在点连接时亮,但只亮几下就不亮了。点可访问节点提示“不能在PC/PG和PLC之间建立连接。后来我在硬件中的CPU设置中又将MPI设为联网后也是不行。请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A:
绝大部分所谓的USB国产电缆在选择端口时只能选择COM口,而非USB口,因此你需要垂询你的线缆提供商。

网友B:
有些价格太低廉的所谓的MPI电缆根本就不能用的也有的;

网友C:
应该选择虚拟的串口COM?。反正我是这么弄的。正常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