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有五个PLC工作站,每个工作站一个315-2DP CPU,三到十一个输入模块,二三个输出模块。还有触摸屏控制,用组态监控,总的I/O点有七八百个。在PLC编程时I/O点如何配更方便。是一个工作站一分配,还是五个工作站一起考虑。

网友A:
个人更倾向于每个工作站一分配

楼主:
若是每个工作站的I/O点一分配,在组态时有没有不方便的地方。

网友B:
系统这么大,还是论证之后再定组态,别搞了到时候返工就麻烦了,不是问两句就能定下的,另外“三到十一个输入模块,二三个输出模块”这是一个站的输入输出点吧,那也要扩展站的,单一个主站带不了这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这么大,还是论证之后再定组态,别搞了到时候返工就麻烦了,不是问两句就能定下的,另外“三到十一个输入模块,二三个输出模块”这是一个站的输入输出点吧,那也要扩展站的,单一个主站带不了这么多。

网友D:
庞大,还是一个站一个站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