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一、发电机最高出力的确定
   列表说明发电机在定子电压和功率因数为额定值的条件下,在不同的冷却风温下,分别由定子允许电流和转子允许电流所确定的发电机的最高出力。
   一般发电机设计合理时,上述确定的最高出力,大于铭牌出力值,具有一定的裕度。
   二、发电机实际额定出力的确定
   上述最高出力是在额定电压条件下得出的,而发电机的运行规程规定,当发电机电压变动范围在额定电压±5%以内、功率指数为额定值时,其额定容量应不变,因此应在考虑发电机定子电压变化范围在±5%∪n的情况下,确定实际额定出力。
   三、定子绕组、转子绕组及定子铁芯的最高允许监视温度
   发电机在额定冷却气体温度及额定功率因数下,带额定负荷连续运行时各部分所发生的最高温度称为最高允许监视温度。
   由上面确定的发电机的额定出力,分别求出额定功率因数、额定电压下的定子及转子电流,然后在温升曲线上查出对应的各部分温升值,各温升值与额定冷却风温之和即为定子绕组、转子绕组及定子铁芯的最高允许监视温度,供发电机运行时监视使用。
   四、空气冷却器实验数据分析
   在正常情况下,空气冷却器应满足下列温差标准:
   1)发电机进出口风温差约为20~30℃。
   2)空气冷却器进出口水温差约为2~3℃。
   3)空气冷却器冷却水进出口温度与发电机进风温度差约7~10℃。
   将试验数据与上述标准或制造厂提供的数据作比较,发现不正常情况时,应在试验结果中提出分析意见。
   如负荷不变,而发电机进出口风温差增大,则说明冷却风量减小或发电机的损耗增大。风量减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冷却系统或定子及转子通风沟槽内部脏污或有堵塞;损耗增大可能是由于铁芯硅钢片短路或绕组过热等原因所致。
   若空气冷却器进口冷却水温与发电机进风温差增大,则说明空气冷却器的效能降低,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冷却器铜管内部结垢或堵塞。也可能由于冷热风道间绝热不良或漏风所致。
   若空气冷却器进出口水温增大,则表明冷却水量不够,可能是有部分水管被堵塞。如果是发电机第一次进行温升试验,发现这种情况,则可能是冷却器的设计不良,冷却面积不够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