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边骑自行车边发电,自行车前面装一个12灯,这个我可以做到,如果白天不用灯,想把电储存在电瓶里,这样就需要车速很快才能充进去,输出最高12v,稳压应该不用要就可以,有没有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边骑自行车边发电,自行车前面装一个12灯,这个我可以做到,如果白天不用灯,想把电储存在电瓶里,这样就需要车速很快才能充进去,输出最高12v,稳压应该不用要就可以,有没有做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去问001集团的项青松,他知道这活怎么做!

网友B:
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磨电机是12V的吗?3瓦的吗?交流的吗?电瓶是几伏的?如果电瓶是12V的,发电机也是12V的,发电机是交流的,-----倍压整流即可!发电机是直流的-----就需要升压处理!

网友C:
摩托车的磁电机就是这个原理,如果车速不够,可以加一个变速齿轮。。。。。

网友D:
加大充电电机,骑行的阻力不久大了吗 ?

网友E:
理论可以,实际只在健身房有,为什么,你懂的。

网友F:
这是以损耗人的体力为代价的,如果是跑长途是不划算的!体力消耗太大;

网友G:
呵呵;给健身房的配个还有些意义;

网友H:
阻力肯定要大的啊   以人的体力为代价啊

网友I:
一个小发电机功率也就10w左右的,对人的体力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J:
能源守恒
所以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B:
是不是这种发电机??

网友K:
我感觉可以推荐给白领一族,他们天天都守在办公室里,缺乏锻炼,上下班骑着它,估计会起到一定的锻炼作用.

网友L:
感觉可行。

网友M:
理论可行。。。

网友N:
加个发电机,骑车更费劲了啊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产生的电量,都得是你的两只腿蹬出的功率。

网友B:
有谁知道一个人骑自行车相当于多大的功率输出??这也应该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网友O:
感觉可以,阻力应该不会太大。我也有这种想法,可以没有去实验。

网友P:
最开始还是要输出动力的,估计也不划算的。

网友Q:
理论可以,下坡时可以充电。

网友R:
这个想法顶一下

网友S:
现在有的电动自行车就有返充电的功能,你可以去参照下

网友T:
能量守恒论的诸位,这个设计它的目的和意义是蓄电照明,再说体力上的损耗是可以接受的。楼主你这个想法可行。

楼主:
多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U:
可以用直流电机 而且发电和电动双向控制 馒头 电 微混动力 概念自行车
这个问题是动力 能量 守恒 转化效率等理论 和预测实际使用效果 思想不成熟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