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搞来10块E700的驱动板,有0.4  0.75  1.5  2.2  3.7  ,8块是显示E7,是通病吗?一般是什么地方的问题?请各位有经验的指点。

网友A:
哪里搞来的二手板子?基本没有用了。

网友A:
E700 系列都是小功率的,维修价值不大的。我修过好多,不合算的。

网友B:
E.7  是CPU故障,是不是你的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A:
驱动板不好也是 E  7  的哦。

楼主:
是好CPU板试的。

网友C:
E7是通讯故障码?

网友A:
那就是E7OO一体模块坏了。是属于通讯故障的。

网友D:
主要是功率太小了,没价值!如果是大功率的,也不是很难修!问题多半是出在通信光藕上!

网友A:
你这个E700 的驱动板是四川发你的吧,呵呵,我不敢拿。

楼主:
模块应该没有问题吧?如果这样的话,就直接拆模块使。

楼主:
本地市场搞的,也不知是不是四川来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