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选型

楼主(2012-11-01):
450KW直流电机,轧钢飞剪使用,440V电压,选什么型号的70?

网友A:
按电机铭牌电流数据和电压数据来选择。让直流调速器的额定电流大于实际的工作电流。就可以了。另外450kW电机励磁是多大的?看看直流控制器的励磁电流能力是否能满足要求。否则要采用单独的直流装置外部控制电机励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机铭牌电流数据和电压数据来选择。让直流调速器的额定电流大于实际的工作电流。就可以了。另外450kW电机励磁是多大的?看看直流控制器的励磁电流能力是否能满足要求。否则要采用单独的直流装置外部控制电机励磁。
现阶段还不知道电机的具体型号,只规定了使用450KW的直流电机,电机是启停式,用在飞剪上,只能根据这个来要求直流传动装置,励磁是220V,别的暂时都没办法提供,所以,这样选型,我就选不了了,您可否推荐几个型号,整流装置的电流,估算了下,大概3000A左右吧!

网友A:
450kW的直流电机,不太可能3000A电流吧?电压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