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节能

楼主(2012-11-01):
请教高手:利用变频器控制风机(抽烟)来达到节能目的,除了用控制风门之外,还可以用什么方法?

楼主:
请教高手:利用变频器控制风机(抽烟)来达到节能目的,除了用控制风门之外,还可以用什么方法?烟大的时候上调频率,烟少的时候调低,我不想用人工来调,能用烟雾探测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A:
这当然好。把烟雾传感器的烟雾浓度作为闭环控制。这个当然可以节能。不过这个抽烟机的功率多大呀?如果是多少W或多少kW,有点不值当的。如果几十kW,那还值得。总之。闭环控制烟的浓度,这个还是很值得考虑的。

楼主:
风机是22KW,24小时当中有6-7个小时是没什么烟的,(也就是说每4个小时中有一个小时是没有什么烟的)。铜材熔铸炉的吸风机来的,总共有4台。希望大家发表的见解!

楼主:
问题补充:烟很大、而且温度有几百度。

网友A:
那抽风机电机受得了吗?烟尘和高温会使电机迅速老化的。

楼主:
吸风口离风机有12多米,我们用的是不锈钢耐高温风机。

网友B:
wo最近也在做这个我吸木屑的,检测压力,电机15KV,台达风机变频器,就是不知道选多少量程的压力传感器,和还需要哪些相关的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