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水回收?

楼主(2012-11-01):
什么是中水回收?这个控制流程是怎样的?

网友A:
如果确定是中水回用,工艺流程是这样的,中水收集—机械过滤(砂滤,活性炭,)-软化—超滤(你的图中有)—高压泵——反渗透(你照片是双级反渗透)——出水,反渗透中有清洗装置,这是工艺流程,至于控制流程是比较简单的,在现场待几小时就明白了。

网友B:
中水就是循环水之类的,回收就是通过对使用后的水进行过滤、除油、超滤、杀菌、沉淀、微生物发酵等工艺,使使用后的水又变成质量合格的清水,可以在循环利用。

网友C:
3支模利用反渗透原理过滤水

网友D:
中水回用水~~那是   过滤后的回用水经过  超滤  再过RO出来的水电导率在一百以下的水~~~   版主那设备太简陋了~~程序不复杂~~~

网友E:
要多小就多小的一套系统,在偶们这零头都算不上。。。

网友F:
该过程像纯化水生产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该过程像纯化水生产线

网友H: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