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1):
最近做工程S7-300编程,看到使用很多的symbols,但以前做工程一直没用这个symbols,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感觉比较迷茫,感谢大家指点迷津,谢了!

网友A:
符号编程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程序中不会出现与硬件地址有关的触点与变量,这样,程序与硬件被隔离,硬件的改变只需要去改变符号表内符号对应的PLC地址,不需要更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