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11-01):
请教各位老师,我现在用em231热电阻模块(两个输入),热电阻是pt100,四线输入,现在空出一路,空出这路没用,但是这路超出值得范围,所以的sf指示灯一直在闪烁,问下就是我现在只用一路,我应该怎么设置才能不让sf闪烁?请教各位!!!!

网友A:
把你没用的哪路(即空出的那路),用一根导线短接就ok了,如B+和B-俩点短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没用的哪路(即空出的那路),用一根导线短接就ok了,如B+和B-俩点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