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的PID控制

楼主(2012-11-01):
我公司是一家汽车制造企业,我们的涂装车间前处理电泳漆温度是用温控仪表控制,我们都知道电泳漆有一个特点就是升温极其缓慢,我们一般用工业水来冷却,夏天电泳漆温度较高时也用冷却水降温,在调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就是由于升温慢,降温快,我用温控仪设定PID参数调整电动执行机构控制阀的开度,但是随着外界气温的不断变化出现调温不准的情况,比如今天天气是10摄氏度,我的设定温度为30摄氏度它调的很准,但是明天天气温度降到0摄氏度时候可能它最多能把温度维持在29.5摄氏度就上不去了,有的时候又调到30.5了。我多次调整仪表PID参数依然没有解决,对于这种受外界气温和冷却水温度变化影响严重的控制系统我该怎样设置它的参数会达到一个好的控制,摸索了好久效果不理想,请老师给点建议。最好给出一组控制电泳漆温度的PID经验值,谢谢

网友:
PID仪表参数调整

网友A:
受外界气温和冷却水温度变化影响严重时,可能应该考虑其的影响,必要时对水温进行一些恒定措施,如恒温或者用水箱、水池尽量增加其容积,这样其受环境温度的变化影响会有所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