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2):
最近,一个朋友做产品开发,问我,产品的PCB上如果未涂覆三防漆,有啥不爽的?知道的朋友,请说说。

网友A:
如果产品在条件比较恶劣的环境中必须涂的,像汽车线路板,空调室外机线路板等等都要涂。

网友B:
看用在什么上面,环境潮湿严重的地方要的

楼主(2013-02-10):
这个没有强制的标准,一般都是企业内部标准。

大公司很多产品上会有,但不全是,我以前所在的是上市公司,从事工业产品研制的,也只有80%左右的产品喷涂了三防漆。
其次,还应该和产品的使用环境和产品功能性质有关,工业产品一般都需要,民用产品似乎可以降低标准。恶劣环境下使用的应该喷涂,否则的话似乎也可以降低标准。

总之,这个没有强制的标准,但是如果条件允许,还是要涂覆或者喷涂三防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