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问题

楼主(2012-11-02):
哪位朋友知道变频器能一拖二吗?会有什么问题?电机功率不大。

网友A:
可以一拖二,一个变频器带二个电机,最好两台电机的功率相等,且相加等于变频器功率

网友A:
k看看这个图:

网友B:
上图,变频器输出到电机什么没有加电机保护器,一拖N(N>1) 必须要加的

网友C:
我们现场没用过一拖二的变频器,通常都是一拖一的,学习一下。

网友D:
一拖多的情况下最好使用V/F控制,矢量控制由于变频器电机参数不对应,所以控制的不是很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拖多的情况下最好使用V/F控制,矢量控制由于变频器电机参数不对应,所以控制的不是很好

网友F:
建议最好不要这样做~~我公司之前就是如此~~变频器没用4个月就爆电容了~~~现在该为2拖一~~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G:
功率不大的话,就用两个好了,花不了多少钱的,也可靠。。。

网友H:
楼主这样的用法,不是很感冒。主要是变频转工频的时候,对设备和电网都会产生电流冲击。如果搞成独立的控制和启动,安全很多。或者自己加一个变频器的工频相位鉴相器。会解决转换过程电流冲击的问题。

网友I:
可以一拖二

网友J:
切换的问题能解决好没有问题;

网友K:
可以一拖二,一个变频器带二个电机,两台电机的功率可以不相等,且相加低于变频器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可以一拖二,一个变频器带二个电机,两台电机的功率可以不相等,且相加低于变频器功率
你说的这个,是同时的并联驱动。而楼主说的一拖二,是分时的,同一时间只能一台工作的一拖二。

网友L(2013-05-30):
可以一拖二,变频器功率为两台电机的功率相加后的功率在放大一档,普传变频器可以为你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了解一下,有兴趣可询qq245663467

网友M:
可以一拖二,我把这种方法用在单位的天车的大车行走上效果非常不错,当时的想法就是能让大车启动时、停止时比较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