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2):
修理一台被别人修过的安川G7-B4030,保险完好,报熔断器断故障,检查后发现CN71的1脚接F2的进入端,5脚接F1的进入端,这时上电这两脚呈现母线电压报熔断器故障,把CN71的1脚断开后故障消失,但有意断开F2速溶后仍能报熔断器断报警,不知如何报出的警,请高手指点一下。正确的CN71的1脚是否应该接在F1的出口。

网友A:
参考一下G3的FU检测电路吧。FU检测电路,即检测FU两端的电压差,为零时不报警,出现较大的电压降时,由光耦合器送出报警信号。查找一下FU报警光耦,短接输入侧或输出侧,试一下能否屏蔽报警信号。

楼主:
感谢咸工指导,您的图很精彩,从我上传的G7主回路图可看出,熔断器报警信号来自F1速溶两侧接入CN71的1脚和5脚,显然1脚和5脚之间是0电平正常,高电平报警,实际接线是在F1和F2的母线入口,显然F1和F2的熔断和它无关,并且只要母线有电压即报熔断器故障,所以熔断器完好也报熔断器故障。后来我把CH71的1脚断开,故障消失,在F2上我串的白炽灯当我把白炽灯旋开后竟然报出了熔断器故障,CN71上只有一棵线竟然报警功能完好,现在变频器开路带灯泡三相平衡升降频正常,我想就这样用不知如何,再一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