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帮忙看看程序是否有问题及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2-11-02):
最近刚学了三菱sfc程序,编了一个测试用的小程序,写入plc后,按下run开关,plc就直接运行s20及s20以后的程序,x0的开关不起作用!!!!
请高人指点程序哪里有错误!·程序已转换为梯形图;
有关程序见附件

网友A:
这是嘛软件搞出来的?后面的东西 怎么出来的?
还有 这个程序啥问题

网友B:
确定X0是断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嘛软件搞出来的?后面的东西 怎么出来的?
还有 这个程序啥问题
这是三菱的软件,后面的东西在 打印 里面设置一下就有了。

网友C:
我跟你写的一样为什么没发生那种情况呢。S开头的继电器有些型号是断电保持哦。

网友D:
那个是 机械手的程序吧~~

网友E:
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