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板子啊·有什么用的

楼主(2012-11-02):
这是今天发现挂在一台设备的主板上面的·没标示的东西不知道起什么作用的·还有就是这个四方的陶瓷的像保险电阻一样的东西温度非常高·吧线槽都烤黑了

网友A:
应该是个稳压模块,那个是个水泥电阻,限流用的

网友B:
看图那个是R1,是降压电阻吧.
然后7824稳压,直接就输出了.没看出那2个三极管干什么用.

网友C:
L7824是稳压集成电路,BD682、681是配对三极管,四个方形陶瓷是陶瓷电阻。
估计你这是一块功率输出模块。

网友D:
7824是24V稳压IC,四方的是水泥电阻,功率应该在5W以上,起限流作用,两个三极管,由于没有具体线路图,估计是扩流用的。

网友E:
四方陶瓷的是水泥电阻

楼主:
我还想问问··为什么这个四方形的陶瓷外壳的电阻工作的时候会这么高的温度·最少有80度吧·线槽都烤焦掉了

网友F:
正常啊 想温度低的话 换功率大一点的 电阻吧 前提要确保负载没问题哟

网友G:
应该是稳压电路

网友H:
有7824稳压,另外一对三极管,还有限流电阻,这个结构有点象功放输出的结构,这板子应该是开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