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断路器

楼主(2012-11-02):
昨天高压通知停电。今天上午我和同事利用停电在箱变从事清扫除尘、紧螺丝等保养工作。

下午三点高压端来电。DSKW1——2000断路器自动合闸不成功。同事手动、电动都没合上闸。当时正来了一场大雨。我和同事没搞过这玩艺儿,又等着送电搞生产,急得没办法,只好给供电所打电话叫人来修。一会供电所人来了。不知是怎么搞了一下就好了。听供电所来的师傅说是释能不成功,所以手动、电动都是合不上闸。

请问师傅们这个故障怎么解决?智能断路器面板上的按上按下、贮能是怎么操作啊。

多谢指导。谢谢!

网友A:
贮能是自动的,为合闸做准备

网友B:
那个按上按下,就是手动储能装置!

网友C:
ACB吗?
储能不行就手动储能啊!
有个手柄抠出来上下来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有的时候里面机械结构存在卡阻现象。电压线圈没有吸合造成的

网友E:
弹簧没有储能

网友F:
供电所来的师傅说是释能不成功,那就是分闸的时候机构不到位,吧线圈动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供电所来的师傅说是释能不成功,那就是分闸的时候机构不到位,吧线圈动一下就好了
 什么线圈可以让你动?

网友H:
没有手动贮能机构的怎么办呢?我这里的柜子都没有手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