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2):
有一辆喷漆小车,在小车的上方有两个限位1和2,每次小车都可以开过限位1,然后回头又经过限位1直到限位2停下来,然后又回头,经过限位2直到碰到限位1停下来,这样往返运动。请问怎样编写程序才能获得是1——2 的方向 还是2——1方向,只有两个限位I2.1和I2.2可以用。请大侠们集思广益!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吗?有什么难点吗?还是我没看仔细?

网友A:
小车出发位置有定吗?

网友B:
如果开始小车不一定在哪,那就启动后先朝一个方向运行直到限位点,,然后在判断方向,,,不知道你说的难点在哪,,

网友C:
貌似确实很简单啊,利用限位输出信号让小车上的电机正反转就可以了啊!

楼主:
各位大侠们,是这样子的,不利用电机的正反转信号,判断小车方向。例如用一个初始值为2的减计数器什么的,具体怎么弄啊?程序怎么设置?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开始小车不一定在哪,那就启动后先朝一个方向运行直到限位点,,然后在判断方向,,,不知道你说的难点在哪,,
各位大侠们,是这样子的,不利用电机的正反转信号,判断小车方向。例如用一个初始值为2的减计数器什么的,具体怎么弄啊?程序怎么设置?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很简单吗?有什么难点吗?还是我没看仔细?

网友E:
楼主你想办法让小车停在限位置,不让它过行程就没难点了。
你的难点是不知道电机正反转'不利用电机的正反转信号'---自己找麻烦。

网友F:
简单问题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想办法让小车停在限位置,不让它过行程就没难点了。
你的难点是不知道电机正反转'不利用电机的正反转信号'---自己找麻烦。
不好意思,我想说明下:这是别人给我的题目。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小车是用电机带动板链运行的,我不知道电机是不是不改变放向,所以我们不考虑电机的正反信号。只有两个限位可以利用,而小车的速度又较快,在经过限位的时候还有惯性的,所以在回来的时候还要过一下限位,所以大家想下可不可以利用PV为2的(CD)来判断小车是往哪个方向的。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E:
如果你敢肯定小车运动非常有规律,用计数器可以的,就怕由于某种原因,没按你说的规律运行。

网友B:
那谁知道,,一开始小车随便放一个位置,你怎么办,,那你在小车的行径路上多加几个定位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敢肯定小车运动非常有规律,用计数器可以的,就怕由于某种原因,没按你说的规律运行。
小车运动是有规律的,能不能帮忙具体说明下程序怎么编啊?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谁知道,,一开始小车随便放一个位置,你怎么办,,那你在小车的行径路上多加几个定位开关??
小车一开始是在限位1的左侧画的那条线上,小车由启动按钮启动。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车出发位置有定吗?
出发位置在限位1的左侧画的那条线上,有启动开关起动。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E:
既然你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小车都能按照规律运行,就非常简单。
cnt1由限位1控制,cnt2由限位2控制;1--2 时cnt1为1,cnt2为1;2--1时 cnt2为0,cnt1为0;当cnt1为1时,w0置1,当cnt2为0时,w0置0。
w0是1表明1--2,w0是0表明2--1。
w0作为标志位。
要求先要正确运行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你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小车都能按照规律运行,就非常简单。
cnt1由限位1控制,cnt2由限位2控制;1--2 时cnt1为1,cnt2为1;2--1时 cnt2为0,cnt1为0;当cnt1为1时,w0置1,当cnt2为0时,w0置0。
w0是1表明1--2,w0是0表明2--1。
w0作为标志位。
要求先要正确运行一遍。
你好我是用西门子300系列编程的,请问 cnt1 cnt2 和w0 分别带表什么?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E:
cnt1 1号计数器
cnt2 2号计数器
w0 内部资源

网友G:
这点东西也用PLC来控制吗?还 是我没看清楚,钱烧的慌

网友H:
直接用接触器就能做到~~在学校时候做过~~~

网友I:
 还是用300 PLC控制的,能用这PLC的应该不会在这问题上吧。

楼主:
这只是程序的冰山一角,目前是修改完善程序,不便把整个程序都拿出来,所以我们要就事论事。而不是一些跟主题无关的东西!
学习西门子系列PLC才不久,请各位专家多多指教。

网友J:
楼主的问题太深奥了,我也懵了,求高手解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接触器就能做到~~在学校时候做过~~~
她不是要如何控制小车,只想通过S1,S2知道小车运行方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问题太深奥了,我也懵了,求高手解释
一点都不深奥---也是别人给她的一个臭问题,请问谁家搞控制这样思考问题。
楼主你看我给限定的条件:“小车运动非常有规律,.....就怕由于某种原因,没按你说的规律运行”
“要求先要正确运行一遍”-----即必须保证正确以后,才能从W0的状态判断1---2;2---1

网友K:
本身不就有2个限位了嘛 控制柜里2个接触器就可以了,换向一下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L:
用断电保持的继电器可以记忆上次的走向;

网友M(2013-11-19):
这个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