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2):
hlp-a系列的海利普变频器 2.2kw  3.7kw 最近接手了1个2.2kw海利普变频器,通电是一闪一闪的电源没有起震成功,有短路的地方,查短路点,发现第一路光耦pc923短路 忘记是哪个脚短路了,换了一个试机好用,交给客户 第二天又坏了换的那个光耦,于是把制动那路的pc923拆下来换到第一路,带小电机试验,正常,我以为客户用了呢,结果这次去客户那里,那个修理好的变频器还放着呢,不知道会不会带负载就坏呢,这不,客户又拿了2个hlp-a 3.7kw 的故障机修理,都是开机无显示,听见里面次次的高频声,开关电源没有起震,其中有一个变压器磁芯竟然裂口了,不知道是怎么弄的,可能是我在地上来回的颠簸了几下,我想把里面的灰尘倒出来,在地上兑了几下,这个磁芯坏的,4个大电容都鼓了,但是没鼓出来,高出3mm的样子,这个机器暂且不休。测量另外一个3.7kw的又是光耦坏了,把制动的光耦拆到第一路试机,起震正常,稍微有次次声,启动,发现中间一路电压低20v左右,电机抖动,我想买几个新光耦试试,家里没有923了。拆机的也没有,我就纳闷了为啥这个第一路的光耦这么容易坏呢。我只是会简单的修理,深入的道理不懂,希望有老师讲解一下。

网友A:
六路驱动电路的结构应该完全一样,唯独第一路容易坏是没有道理的。除非第一路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异常,检查电源方面的原因吧。

网友B:
搞维修的不是那个坏了换上就好了,要跟它有关的全部查过。

网友C:
pc923不能带L的,如果是的话肯定烧。我已经修了很多了。

楼主(2013-03-24):
经验之谈是,第一路923的电压比其他的高,容易坏,电容容易失效,换923必须更换47 100uf的2个电容,否则继续炸吧。下次我要买一包电容准备着,要不老得找线路板拆电容用。

网友D:
是的第一路很怪的,我也修了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