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常开常闭,究竟现在是在什么状态

楼主(2012-11-02):
最近在学plc,弄得头大死了,我上一个图,大家帮我看看.
图中上面是一个x20常开和一个x20常闭,常开连的是y0,常闭连的是y1,我打开电源,y1亮灯,没有问题,问题是我按下按钮,y1不亮了,而y0亮了.y1不亮了,可以理解,因为常闭变成常开了,可是y0亮了,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如果我接的开关是常开的那种,我没按下去是常开,因该那个灯亮,或者我接了一个那种常闭的开关,又是那个灯亮.

楼主:
可能我说得有点乱,确实有点乱,因为我不知道这个x20按钮的状态,如果说它是一个常闭的按钮,通电没有按前y1 灯是亮的,但是第一行的x20常开不是也是常闭接通吗,那么y0为什么不亮,而要按下按钮才亮,按道理按下去,常闭变成常开了呀,那第一行的y0就不应该亮了呀.望高手讲一讲呀.

网友A:
没有问题。按钮按下y0亮,y1不亮。不按,y0不亮,y1亮。
如果你用软件监控的时候,按下x20就变绿,相当于接通,x20的非(常闭点)就断了。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也监控过,也是您说的这样子的,但是我就是回来过神来,因为它这样给一个按钮定义了两种状态,我如果要接按钮的话,是接常开的还是常闭的呢,如果我接的是一个常闭按钮,我没按的时候是常闭状态,y1灯亮,但是第一行不也是常闭的情况下亮灯的吗.y0不也是常闭情况下亮的吗.如果我接的是一个常开按钮,我没按下去,那y1不也是断开的吗,y1不应该不亮的吗。

网友B:
没有问题,这是对的。你可以把X20想象成一个联动开关,Y0接的是常开,Y1接的是常闭,你按下去自然就是常开闭合、常闭断开了

网友C:
有点乱哈,形象点说吧。楼主接的确是常开点,当按钮没有按下去时,按钮是没有触点闭合来接通PLC输入继电器X20线圈,其常闭点X20自然就接通了输出继电器Y1,常开触点断开输出继电器Y0了。
而当按下按钮时,其常开点闭合将PLC输入继电器X20线圈接通,那么梯形图中X20常闭触点断开从而使输出继电器Y1断开,常开触点接通从而使输出继电器Y0接通,也就是你最后看到的结果了。

网友D:
常开常闭是触点的名称,常开闭合、常闭断开等是触点的状态;
常闭点断开后,它还是常闭点,只不过这时它的状态是断开的。
外接按钮的状态,与PLC内部接点的状态,可分开来看;
或可参考帖子“
闲说常开和常闭
”及“
说说PLC的外接‘停止按钮’【基础知识】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常开常闭是触点的名称,常开闭合、常闭断开等是触点的状态;
常闭点断开后,它还是常闭点,只不过这时它的状态是断开的。
外接按钮的状态,与PLC内部接点的状态,可分开来看;
或可参考帖子“
闲说常开和常闭
”及“
说说PLC的外接‘停止按钮’【基础知识】
”

楼主:
高手多就是幸福哈,我本来还以为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的呢,谢谢大家了哈,我以后会天天来,谢谢大家,我去看"闲说常开和常闭",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