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欧瑞2000 22KW FWD灯闪亮,上电后这个FWD一直在闪亮,变频器没有输出,(说明书写着亮是正转,不亮是反转)
问一下前辈们这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这应该不是故障。变频器的正常运行需要两个信号:运行指令和频率指令。上述表现,是仅给出了运行指令,而未给出频率指令。换句话说,变频器接到“可以运转,但运转速度为零”的控制指令,只好以FWD指示灯的闪烁提醒用户:侬到底让俺转多快嘛?急死个人喽。
应该检查相关参数设置和频率指令是否正常,如频率指令来源;如用端子控制转速,检查调速电压信号是否正常加至调速信号端子上。

网友B:
先看看变频器的频率是从那里给定的,模拟量、外部端子、或面板或通讯了等等,按启动键以后灯亮是正确,如果没按一上电就亮那说不定面板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咸工,拜读了您的两本关于变频器的书,非常感激您。
此变频我已经设置成为面板调速,面板起动停止,目标频率已经设置为50,
运行灯RUN不亮,只是FWD闪亮,
按停止STOP不管用,按运行RUN,RUN灯也不亮。 那个FWD灯就一直在闪亮。

谢谢前辈这么快回复。

网友A:
可以设置为端子调速,如能运行正常,故障可能在操作面板。
也可以进行参数初始化操作,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为端子调速,如能运行正常,故障可能在操作面板。
也可以进行参数初始化操作,看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D:
闪亮说明还没有给定运行信号,有信号了一般是常亮的;
检查参数;

网友E(2014-09-20):
回复 楼主:
160改为1 就ok了

网友F:
端子控制中,2线3线选择的参数,要检查一下,具体参数单元记不清了。此参数不合适,即有此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