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380V的三相电机怎么在220V的电网电压下工作?
一台设备设计的时候是按照380V的电网电压设计的,但是现场电网电压为220V,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不做大改变的情况下让设备正常使用呢?
谢谢了!

楼主:
里面有个大电机,22KW!简单的星接改角接好像不行了。

楼主:
刚查了一下百度,忽然有个想法,用变频器如何?各位有没有用过类似的?给个建议呗,多谢了!

网友A:
380v星接可以改220v角接。

网友A:
380v角接无法改,装变压器

楼主:
升压变压器吗?角接的用变频器怎样》?

网友B:
可以抽头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里面有个大电机,22KW!简单的星接改角接好像不行了。

改不了接法,那就加变压器

网友D:
楼上说对了,电网制式不同,只能是变压器,自耦变或者互耦变。3AC380/3AC220。

知道为什么变频器不行吗?因为如果是3AC380V电网,电机是3AC220的,那还有可能用变频器变电压。因为电压是从高往低变。有办法。反之电压从低往高变。升不上去的。除非采用特殊的电子变压器(定制的功率开关电源)。能把低压泵升到高压。

网友E:
根据楼主的表述,可以用变频器,输入220V,输出三相380V。

网友F:
用变频器估计不行,要输出380V交流电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要400V左右,而三相220V全波整流后的电压只有300V左右。可考虑改变电机内部接线,或定制三相220V电机。

网友G:
这种情况只有用变压器

网友H:
是大电机还是小的如果是小于3或是3的话可以的

网友I:
只能用变压器,而且最经济

网友J:
这个相当不好搞,倒过来好干,要是临时用,就搬发电机来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对了,电网制式不同,只能是变压器,自耦变或者互耦变。3AC380/3AC220。

知道为什么变频器不行吗?因为如果是3AC380V电网,电机是3AC220的,那还有可能用变频器变电压。因为电压是从高往低变。有办法。反之电压从低往高变。升不上去的。除非采用特殊的电子变压器(定制的功率开关电源)。能把低压泵升到高压。
正解

网友L:
可以抽头用220V。百度可查具体方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F:
用变频器估计不行,要输出380V交流电压,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要400V左右,而三相220V全波整流后的电压只有300V左右。可考虑改变电机内部接线,或定制三相220V电机。
不说

网友N:
还是用变压器吧。

网友O:
小功率的3相电机完全可以用变频器输出三相电。

网友P:
小功力可以并联电容器,作为启动电容。大功力的用变频器

网友Q:
支持9楼,我在外地见过这种方式,但是电机功率都不打7.5的,由于拉闸限电,好多工厂每个月有10天只有一相电,为了不影响生产,就是这么干的。可供参考

网友R:
电机的工作电压是380V,但是现场电网电压为220V,那你把接线盒里的接线改成星形(Y)接法就行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380V的三相电机怎么在220V的电网电压下工作?
一台设备设计的时候是按照380V的电网电压设计的,但是现场电网电压为220V,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不做大改变的情况下让设备正常使用呢?
谢谢了!
[/quotruguo如果不考虑成本用变频器可完成。2011年我为哈市道外一用户改了一台搅拌机7.5kw,和一台提升机2.2kw还有一台恒压供水2.2kw,效果挺好。至今用户没再找我。不过22kw有点太大没实践过。会造成三相不平衡。理论上好像没太大事。

网友T:
加个380/220的变压器了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加个380/220的变压器了

网友V:
改绕电机,加变压器成本高

网友W:
百度好像啥都查不到。

网友X(2013-01-22):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对了,电网制式不同,只能是变压器,自耦变或者互耦变。3AC380/3AC220。

知道为什么变频器不行吗?因为如果是3AC380V电网,电机是3AC220的,那还有可能用变频器变电压。因为电压是从高往低变。有办法。反之电压从低往高变。升不上去的。除非采用特殊的电子变压器(定制的功率开关电源)。能把低压泵升到高压。
没有听说过变频器是变电压的。

网友X:
实在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在我国380和220就是一个系统,只是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区别,难道还有220线电压的系统?

网友Y:
这台电机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做成星形连接了,绕组尾端没有引出到接线盒,否则楼主也用不着在这发帖。
死马当活马医,拆开端盖找找绕组尾端,找到了就想办法把绝缘漆软化, 把尾端引出来改成角接,最省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X:
实在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在我国380和220就是一个系统,只是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区别,难道还有220线电压的系统?
日本、台湾、美国的电网都有3AC220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X:
没有听说过变频器是变电压的。
变频器的逆变器,完全可以既变电压,也变频率。就是需要定制罢了。而且现在的变压器,更希望是电子变压器。因为售价和体积有优势。这样,开关电源制造商们可有活干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X:
实在想象不出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在我国380和220就是一个系统,只是线电压和相电压的区别,难道还有220线电压的系统?
日本、台湾、美国的电网都有3AC220V的。
是啊,楼主是在国外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X:
没有听说过变频器是变电压的。
变频器的逆变器,完全可以既变电压,也变频率。就是需要定制罢了。而且现在的变压器,更希望是电子变压器。因为售价和体积有优势。这样,开关电源制造商们可有活干了。
啊,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