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只接火线,不接零线会跳闸吗?

楼主(2012-11-03):
如题。

网友A:
漏保坏了就不跳

网友B:
会跳闸的。

网友C:
漏电保护器肯定跳!

网友D:
如果知道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就不会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知道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就不会问了!!

网友F:
为什么会跳?
他只接了火线,又没讲接多长,(负载)另一端什么都不接,为什么跳?

网友G:
跳,是必须的

网友H:
合不上闸......

网友I:
如果火线接出来后形成了回路它就肯定跳,没有构成回路嘛就要看是哪种了哈!!

网友J:
砸坏就不会跳 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如果火线接出来后形成了“其他”回路它就肯定跳,没有构成回路嘛就要看是哪种了哈!!
完善一下。

网友F:
请说回跳的接段线看看,它会跳吗,它为什么跳,它凭什么跳,请给个理由。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跳?
他只接了火线,又没讲接多长,(负载)另一端什么都不接,为什么跳?
-------------
说的有道理!

网友L:
漏电保护器肯定跳!跳,是必须的.一用就跳。

网友M:
是的,会跳的

网友N:
毫无疑问  跳

网友O:
楼主,此题出的不够严密,220的漏保如果进线也不接零线,那么漏电保护应该无法跳闸.因为跳闸的能量没有了吧.带一定负荷情况下它是想跳跳不了.

网友P:
看你怎么用了  跳也可能 不跳也可能  主要是有没有检测到漏电流

网友Q(2013-03-01):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跳?
他只接了火线,又没讲接多长,(负载)另一端什么都不接,为什么跳?
别钻牛角尖了,没人那么无聊装漏电不接负载的。

网友R(2013-07-13):
此问题可以检测所学知识,
但实际操作中,为什么只接火线而不接零线呢? 可能都有会这样接吧。

网友S:
不接零线,接个三相电动机,不跳,只要漏电线圈每个瞬时流进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就不跳

网友T:
我们来说说常见的漏电保护器错误接线方式:

(1)用于支线保护时,各支线应有各自的专用零线,且两相邻支线路的零线不得相连。

如果将两分支线路相连,零线中的电流互流,破坏零序电流互感器内的工作电流平衡,使漏电保护器发生误动作。

如果想就近利用动力分支线的零线作为照明分支线的零线,则会造成动力分支线的漏电保护器动作(错误接线之一)。

(2)一个用电设备只能接在一条保护支路内,不得跨接在两条分支回路内,不得接在零序互感器的前面,也不得采取一线一地制供电,否则,会导致漏电保护器误动作(错误接线之二)。

(3)装有漏电保护器和未装漏电保护器的用电设备,不得共用一个接地装置。例如,当因(错误接线之三)中的电机M1的绝缘损坏而外壳带电时,电机M2的外壳也带电。由于电流没有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未起到漏电保护的作用。

(4)单相负荷应尽可能均衡分配。如果分配不均(如一相的线路偏长,设备集中),则负荷较重的一相,其漏电电流偏大,因而干线的三相不平衡漏电电流增大,达到一定值时就会使干线首端的漏电保护器动作。

(5)被保护的线路(包括工作零线)应全部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和漏电保护器的贯穿孔,不得用三极漏电保护器代替四极三相四极、漏电保护器。如果是三相五线制,则保护地线不得穿过漏电保护器的互感器,而必须跨接到第一极漏电保护器前端(进线端)的零干线上或重复接地极上。是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几种常见错误接线方式。

单线漏电保护器接线图
1.从漏电保护器接线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漏电保护器的接线注意点:漏电保护器负载侧的中性线,不得与其它回路共用。
漏电保护器标有负载侧和电源侧时,应该按照规定安装接线,不可以接反了。
安装带有短路保护的漏电保护器,必须保证他在电弧喷出方向有足够的飞弧距离。飞弧的距离按照漏电保护器生产厂商的规定安装。
2.漏电保护器的正确接线方式有一个系统叫TN,指的是配电网的低压中性点直接接地,电气设备外露可到店的部分通过保护线与该接地点连接。
★TN系统可以划分成三种接线方式即:
☆TN25系统: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分开连接。

3.☆TN 2C系统:整个系统的中性线与保护线是合一的。
☆TN 2C2S系统:整个系统干线部分的前一部分保护线与中性线是共用的, 后一部分是分开的。
另外一种正确的漏电保护器接线方式叫TT 系统,指的就是配电网低压侧的中性点直接接地, 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保护线直接接地。

4.漏电保护器接线方法不管是TN还是TT,在安装的过程中都必须严格区分出中性线N和保护线PE,三级四线或者是四级式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管其符合侧中性线有没有使用,都应该将电源中性线链接到保护器的输入端口。要求经过漏电保护器的中性线不得作为保护线,不得重复接地或者接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保护线也不能接入漏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