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最近小弟遇到一些难应付的问题。直流调速器与高频率变频器该如何去进行动态与静态检测?如何上电安装马达进行检测?是否与普通的变频器一样?小弟需具备什么入门知识?恳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A:
直流调速与变频调速是两个概念,完全不同

楼主:
当小弟要维修直流调速器时,需要注意什么事物吗?直流调速器与变频器有何不同?上电安装马达后,如何检测直流调速器是否稳定?

网友B:
直流调速就是调压。变频就是改变频率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教

网友C:
直流调速器的检测,输出接一台直流电机;交流变频器维修检测,输出接一台交流异步电机。这个不就行了吗?当谈有的人喜欢用假负载,其实,接真负载才最能说明问题的。

楼主:
其实最怕装上电机测试时炸机。一般上都会用什么来当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