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各位师傅们,我厂里有一台单相等离子切割机里面的快恢复二极管总是烧坏,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出电流太大了,你要买正品的同类块恢复二极管换上,现在次品元件很多的。或者用两个并起来使用,或者加装散热片。

网友B:
买电流大耐压高的

楼主:
买不到同型号的,功率可能也偏小了

楼主:
买功率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