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3):
为什么修改k参数可以屏蔽润滑油报警,请问k参数的意义和,所起的作用

网友A:
K参数为保持型继电器,不会因为断电而动作。你说的屏蔽润滑报警,实际上屏蔽的就是K参数里的一个润滑报警开关,那个开关屏蔽掉后一直不会被置位,自然也就不会报警了

网友B:
说白了 k可以和梯形图里的内部继电器功能一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