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线问题

楼主(2012-11-04):
不送电三相都有电,送电b相没有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具体情况?
是不是说带负载后少一相电?

网友B:
开关有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
是不是说带负载后少一相电?

楼主:
开关好,带负荷

网友D:
电网质量差差差!!!

网友E:
有单相接地的危险,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虚接。。。。。

网友H:
哈哈,见鬼了,好好检查那些接头吧,或开关的上级B根本就的虚电的

网友I:
问题叙述的不是很明白,可能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J:
不是楼主犯晕,就是楼主逗我们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