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4):
三项电动机在潮湿的情况下如何做好绝缘处理?

网友A:
做好密封 接地良好 尤其是接线端子处 风扇定期检查

网友B:
有防水电机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哦!

网友C:
定期检查绝缘,如果是大功率电机,可以定时进行通电烘干(高压电机用三相低压电源,低压电机用电焊机等,锁住转子,控制好电流就可以)等措施。

网友D:
四楼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