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4):
进口设备上有个小日本原装的三菱FR A500变频器,是外部控制运行,电位器调速。pr 79 设为 2 pr 73设为 1 外部0-5v模拟量控制,现在却不能调低频率。用表测电位器的电压有0-5v的变化,就是调低不了。不知还有哪几个参数要设定?或变频器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主板的硬件坏了。机器一启动就到最高频率了?是吧。

网友A:
换主板,或者维修一下就行了。最好先备份数据。

网友B:
把PR79设成1,用面板试一下能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
用面板控制也不行。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把上限频率改小,速度可以慢下来。

网友C:
记不得了,懒得查手册,建议换个模拟通道试一下,看速度是否可控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