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4):
机床原点和参考点什么区别     为何回参考点就确定了机床坐标系  还有就是回参考点的过程中数控怎么知道回到了参考点

网友A:
零点,你爱什么弄就什么弄,你可以设它是机床加工最大值,也可以命它是 “零“点,其实每次开机后,你只要对机器做"归零"后,任何一轴走到什么位置 工控机 都知道

网友B:
一般是先通过减速信号,再检测编码器的一转信号,有了这个信号系统就认为是到参考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