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4):
对一个设备设计求助帖的二种设计的展示与解析

  网上有一求助帖,其内容为:
配件:二个磁控气缸,四个磁控开关,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24V电源,一个近接开关,一个三档开关用做手动和自动,二个三位五通气动电磁阀驱动二个气缸。
手动模式,开关一直闭合,A气缸前进,到位(触发1 号磁控),B气缸进(到位触发2号磁控),A气缸退(到位触发3号磁控),B气缸退到位触发4号磁控,给一个延时,时间到重新A进B进,A退B退,设备就一直循环动作。
自动模式。近接开关检测到物料时,A气缸前进,到位(触发1 号磁控),B气缸进(到位触发2号磁控),A气缸退(到位触发3号磁控),B气缸退到位。完成一个动作周期。
如果能再加上三菱PLC梯形图就更加谢谢了……我用时间继电器的目的就是想让操作人员可以在外部任意调整。这小机器用个触摸屏太浪费了。”

   按此帖的求助要求,本文对此做了二个设计方案:
   一、不用PLC只用硬件设计电路可完成控制功能  见下图:

电路说明:
   1、硬件电路设计,除了题目提供的元件外,增加了4个小型继电器13 F(Ja、Jb、
Ja1、Jb1、),以作自锁电路用。
2、三档开关K,置中位为停止,置右位为手动,置左位为自动。1磁开关位于A汽缸前进的终点位,3磁开关位于A汽缸后退的终点位(即:A的起始位)。2磁开关位于B汽缸前进的终点位,4磁开关位于B汽缸后退的终点位(即:B起始位)。
   3、磁开关与接近开关为NPN型晶体管OC门输出形式,其4个磁开关输出各外接一小型继电器(Ja、Jb、Ja1、Jb1、)
手动操作:
  在汽缸A、B皆处于起始位时,3磁与4磁开关处于导通状态,故使J0导通吸合(J b1因J0瞬时常闭触点断开而断开),如将三档开关K置手动位,因J0延时触点已闭合,故继电器Ja立即得电吸合且自锁,其常开触点闭合使A汽缸的进线圈得电,A汽缸前进, 前进到位,即1磁开关闭合,使Jb得电吸合且自保,J b吸合其常闭触点断开,使Ja断电,A汽缸前进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B汽缸的前进线圈得电吸合,B汽缸前进。B汽缸前进到位,即使2磁开关闭合,使Ja1得电吸合且自保,使Jb断电,B汽缸前进停,又Ja1吸合使A汽缸后退线圈得电吸合,A汽缸后退。A汽缸后退到位,即使3磁开关闭合,使Jb1得电吸合且自保,Jb1吸合使B汽缸后退线圈得电吸合,B汽缸后退。B汽缸后退到位,即使4磁开关闭合,使J0时间继电器得电延时,J0的瞬时常闭触点立即断开,使Jb1断开,B汽缸后退停。延时10秒,J 0吸合, J0触点闭合又使Ja得电自锁……开始第二次循环。
自动操作:
  在汽缸A、B皆处于起始位时,3磁与4磁开关处于导通状态,故使J0导通吸合(J b1因J 0瞬时触点断开而断开),如将三档开关K置自动位,如近接开关未检测到物料时,近接开关输出为断开状态,即Ja断电不动作,只有当近接开关检测到物料时,其输出导通,Ja得电吸合且自锁,A汽缸前进,其动作同上,不同的地方是:当B汽缸后退到位使4磁开关闭合使J0的瞬时常闭触点断开,B汽缸停,设备到此结束动作。除非近接开关又检测到物料,设备将自动的执行上述操作。
  二、用PLC及硬件设计编程 完成此项目设计:
  1、元件选择与地址分配:PLC选用三菱,其三档开关K的公共端0接PLC的COM,其K的置手动位,接PLC的X000,其KD的置自动位,接PLC的X001,其K的停止位(中间点)为空接。C1~C4磁开关与JN接近开关皆为NPN型晶体管OC门形式输出,其电源接线-接PLC的M点,其电源接线+接PLC的+24V点,其输出端分别接PLC的X002~X006。La为A汽缸前进驱动线圈,接PLC输出Y000,La1为A汽缸后退驱动线圈,接PLC输出Y002,Lb为B汽缸前进驱动线圈,,接PLC输出Y001,Lb1为B汽缸后退驱动线圈,接PLC输出Y003。由于求助者要求用时间继电器,目的就是想让操作人员可以在外部任意调整。故本设计选用J0时间继电器,将J0接PLC输出Y004,J0的延时触点接PLC的输入X007。硬件电路设计见下图:

  2、 梯形图:

程序说明:
  1)、A汽缸前进:(1)自动操作 :当K指向自动档,使X001=1 ,此时A汽缸处于起始位,当接近开关(X006)检测到有物料时,其X006=1的前沿M3,使Y000置1。A汽缸前进。(2)手动操作:当K指向手动档,使X000=1 ,由于Y004=0,X000=1的前沿M1 ,使Y000=1。A汽缸前进。当第二次循环时,X000已=1,Y004=1的后沿M4触发,使Y000置1。A汽缸前进。
  2)、B汽缸前进:A汽缸前进到位,其X002=1,而B汽缸前进到位开关C2(X003)=0,故使Y000置0(即A汽缸前进停),又使Y001=1且自锁,Y001 为B汽缸前进线圈 Lb 输出,故B汽缸前进。当前进到位使磁开关C2(X003)=1 ,其常闭触点断开使Y001=0,B汽缸前进停
  3)、A汽缸后退:X003=1,X004(A汽缸后退到位开关C3)=0,使Y002=1且自锁,Y002 为A汽缸后退线圈 La1 输出,故A汽缸后退。当后退到位使磁开关C3(X004)=1 ,其常闭触点断开使Y002=0,A汽缸后退停。
  4)、B汽缸后退:X004=1,X005(B汽缸后退到位开关C4)=0,使Y003=1且自锁,Y003为B汽缸后退线圈 Lb1 输出,故B汽缸后退。当后退到位使磁开关C4(X005)=1 ,其常闭触点断开使Y003=0,B汽缸后退停。
  5)、手动方式下,B汽缸后退到位停Y003的后沿M4触发Y004,使Y004=1,即时间继电器J0得电开始延时,延时时间到,其J0触点闭合,使X007=1,将Y004复位,J0失电断开,而Y004的后沿M4触发Y000,使Y000置1。A汽缸前进。开始第二次操作,见程序7~10.
    二种设计的比较:第一方案,是纯硬件设计,由于OC门式的有源开关,对外只有一个无触点开关输出,其输出接继电器为负载,用以控制连锁。该设计简单、易掌握、易维修,而且费用低。第二方案,是用PLC与磁开关等硬件设计完成的,由于OC门式的有源开关的输出可直接与PLC输入口连接,故可省去继电器负载。PLC内含有定时器,本可省掉时间继电器,由于求助者要求加时间继电器便于在外部随意调整,故保留了硬件定时器。该方案比第一方案技术含量高,既有硬件电路设计,又有软件编程,但费用高。
   如果该项目只实现这样的控制功能,本人认为还是选用第一方案好,其理由为:1、因为从硬件上讲,第一方案比第二方案仅多用4个小型继电器,却少用一台PLC,4个继电器的价格仅十多元钱,而一台PLC价格为千元以上,二者控制功能一样,从功能价值比来看,第一方案优于第二方案。2、从使用与维修上看,第一方案不涉及PLC,技术含量低,一般电工人员都可掌握及维修,而第二方案则不然。
   本文到此结束,如有不妥之处,请给予指正,谢谢大家!

网友A:
因时间关系,未仔细看,但认为这种就一个问题仔细分析的方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