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求一个简单的PLC监控软件松下FPX-C38AT-COM5最近要做个工控机 没经验 也没时间学习  求大家指点最简单的软件

网友A:
你可以考虑用触摸屏,他有现成的组态软件,很简单。

网友B:
我做过松下COM5的上位机通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测试方法有问题,松下的COM5好象只能是在局域网内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