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买了一台二手加工中心,大立的机床,系统FANUC 0M ,刀库为斗笠式16把刀。问题如下:输入T1M6运行,出现P/S报警,但输M81/M82/M83/M84都能正常动作,请问是什么问题?容易解决吗?

网友A:
你可以先执行T1,也就是调刀,看看有没有动作。有可能是刀具到位检测报警。

网友B:
可能机器电脑刀库就没有M6刀参数,因为你现在在T1位,输别的刀,主轴都能去抓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执行T1,也就是调刀,看看有没有动作。有可能是刀具到位检测报警。
斗笠式刀库好像没有调刀动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机器电脑刀库就没有M6刀参数,因为你现在在T1位,输别的刀,主轴都能去抓刀
T1M6只是我举个例子,无论T几都是报警

网友C:
二手的机床,基本上都是刀库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