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现在注塑机改造这个行业都用到伺服驱动器。我是负责设备调试的,经常碰到压力抖动,压力过冲的问题。调节了滤波时间,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调节PI值,新手不怎么调的来,望指点,PI到底怎么调节,公司生产的小伺服也经常要调PI。希望有经验的大师指点一二,。网上也搜了一些资料,但是看起来没有那么直白。理解不透,求教~~

网友A:
PI调节器的调节,首先要建立系统的传递函数,然后通过计算获取PI参数。当然公式要看教科书才能获得。如果看不懂,也可以通过实验的办法来获取。首先是确定电机输出轴的转动惯性。确定系统的加速时间,然后以4*加速时间=PI。加速时间:以额定电流加速,系统从0-最高转速所用的时间(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