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上面功能图和和梯形图

楼主(2012-11-05):
请打帮我看看上面功能图和和梯形图中,跳转和循环部分对不对,谢谢!

网友A:
y输出前有条件啊 比分说你Y1的输出前面应该有S21这个常开点

楼主:
这个有的,就是stl s21

楼主:
请大家帮我看看功能图和梯形图的转换有没问题啊

网友B:
别用相机去拍屏幕的画面。点一下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然后再“开始”--“程序”--“附件”--“画图”--“编辑”--“粘贴”,图片就出来了。目前这世上任何相机照出来的也没它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别用相机去拍屏幕的画面。点一下键盘上的Print Screen键。然后再“开始”--“程序”--“附件”--“画图”--“编辑”--“粘贴”,图片就出来了。目前这世上任何相机照出来的也没它清晰。
上个QQ直接按下CTRL+ALT+A比你更快

楼主:
图片看不清楚吗?请大家帮我看下,谢谢

网友D:
感觉很奇怪,你梯形图怎么END那里显示0步?功能图那里可以在s21跟s22之间加多一步不接输出的空步,跳转时可以直接跳到那空步。。。我也是刚学的PLC,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