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我想写个程序将机器的每次启动运作的时间累加起来,当达到一定数值之后就报警。搞了一天还是没搞出来。
请师傅们给点提示。谢谢了。

网友A:
不是有累加定时器么。。我学三菱的  我新手。
那种 累加定时器。。应该是把?

网友B:
应当用停电保持型寄存器,可以。

楼主:
这我都知道。但是“将机器的每次启动运作的时间累加起来”。一天两天....N天的数都加起来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我都知道。但是“将机器的每次启动运作的时间累加起来”。一天两天....N天的数都加起来哟。
很难吗?加起来就是了,你不会连程序都想省了吧?

网友D:
安排清零按钮(布尔点),设置按钮(寄存器+布尔点).
安排一个1分钟的脉冲(N天的时间,1分钟误差应该允许吧,实在不行,秒脉冲吧).
安排一个32位(双字)保持寄存器(对pLC叫保持,对PC叫存盘).
安排一个加1器,每个分钟脉冲,给寄存器加1(对PC每分钟存一次盘),最大可以加到4294967295分钟=2982616天(或者秒脉冲,4294967295秒=49710天=136年).
适当的时候用按钮给寄存器清零,或者设置一个初值.
当启动运行的时候(对PC初始要读取存盘的寄存值),只要你不清零,每分钟,寄存器都在增加.
当停止的时候,寄存器不变.

网友E:
实在费事的话,就外接两个码表吧,每小时给它一个脉冲信号,一个小时的,一个天数的....

网友F:
给你个FX的程序,其中HOUR H7FFF D220 M111是FX的专用指令(D220是带记忆的),可以直接统计时间,也可用计数器(带记忆)进行累加,其他品牌的也基本类似。

楼主:
我知道怎么做了,也试验出来了。
其实很简单。。。。

网友G:
上楼 的给分享下,如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