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今天碰到个超级客户,电工啥也不懂,变频器也不会调试,电机380v 0.75kw 客户老板不知道哪里买个变频器220v电工也没看,接上380v 哐的一声炸了,可能推给经销商,估计经销商家里没有380v的,到我这里拿了一个普传的变频器,pi8100a电流矢量的,下午打电话给我说你的变频器0.75kw的能带动电机吗,能控制正反转吗,怎么我转转完了,反转立马冒烟了呢,我很纳闷,我说你怎么控制的,他说输出端接了2个交流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啊。拿到店里问问冒烟了,也没测试。他把自己造的控制盘拿来了,结果用了2个25a的老式的接触器,控制的,2个启动按钮管正反转的, 一个停止按钮,结果测试,竟然正传反转能同时启动,客户正是正转按下去,看到转了,没按停止按钮直接就按反转,2个接触器同时吸合,结果变频器就over了。我告诉电工也不知道是不是电工,如何接线,电工对我说,我不敢接,你帮我接吧,我说我还有事呢,结果我告诉他怎么接,他也不会,没法子我就给他改了,直接用2个大接触器控制正反转了。 我就想知道是不是有那个牌子的变频器输出端2相直接短接在50hz的情况下会保护而不会炸机的。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短路,报短路故障,且不会炸。因为,IGBT模块有短路自锁功能。炸不了。凡是炸的,定有其他原因。不是短路的问题。

楼主:
短路是在50hz运转状态,2根线用接触器短接,会保护吗,你说的是先短接后启动才会保护的吧。

网友B:
基本上品牌机都没有这个问题,一些吧知名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没有的吧  你这样直接短路啊  保护来不及的 直接击穿炸掉。

网友D:
好点的变频器输出短路的话,一启动就会立即报短路故障的报警,一般不会炸的

网友E:
50HZ的时候变频器输出的是高频率、高电压、大电流你突然短路的情况下,变频器根本来不及反应。变频器上面就可以控制正反转为什么还要在输出加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呢,这明显就是多此一举的事嘛!如果非要那样控制也得是变频器停机在没有输出的情况下转换,在变频器还有高电压输出的情况下转换对变频器冲击很大,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网友F:
变频的正反转不用接触器改接线。用控制端子,正反同时按也没事。

网友G:
短路是在50hz运转状态,2根线用接触器短接,会保护吗

应该是要会保护才对的呀,不知变频器在出厂时有没有做这项实验的

网友H:
没有这样的变频器,因为电子元器件在满负荷运行时输出端突然短路,瞬间电流高达几千安,自身来不及反应关断电源,厂家也不敢做这样的实验,百分百的模块烧坏

网友I:
大才小用,直接用变频器控制正反转,就不会爆了。

楼主:
我觉得是来不及保护,不知道西门子 abb 丹佛斯这些品牌可不可以,好多人以为是短路之后才启动,或者正反转端子短接,这些都没有问题,我试验普传的正反转同事短接,按照最后短接的方向运转的。

我客户不是正儿八经电工,所以弄成这样的了。接近60岁看样子,说明书也看不懂估计。

我说的是变频器已经启动运行,而且是50hz运行中,短路其中2跟输出线,会不会保护。

楼主:
我认为9楼 1963是实干家有实践经验实际使用经验,我认为百分之90以上得炸机,不管你是英威腾还是汇川,都躲不过,如果说 先短路后启动的话那么百分之95以上都会保护的。还几个人都没看明白就説 我觉得您是理论型的不是实践型的,没有实际验证过。

网友J:
这样的帖子真容易误导大家啊,楼主还是仔细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吧,正反转还要另外接接触器,这是要闹哪样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短路是在50hz运转状态,2根线用接触器短接,会保护吗

应该是要会保护才对的呀,不知变频器在出厂时有没有做这项实验的
你好,我就是变频器生产厂家的,这个试验在出厂时都测试过的,但是当运行的是50HZ高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短路,变频器自身在极短的时间是反应不过来的,保护动作是有一个时间的,CPU首先需要判断峰才能给出动作的。我就遇到过现场客户那边的电机线都没接三个头子搭在一起的,一起动就报SC故障,启动了3次同样报,去看电机的时候才发现UVW短路了。在这种低频的情况下是可以保护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短路是在50hz运转状态,2根线用接触器短接,会保护吗

应该是要会保护才对的呀,不知变频器在出厂时有没有做这项实验的
你好,我就是变频器生产厂家的,这个试验在出厂时都测试过的,但是当运行的是50HZ高电压、大电流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短路,变频器自身在极短的时间是反应不过来的,保护动作是有一个时间的,CPU首先需要判断峰才能给出动作的。我就遇到过现场客户那边的电机线都没接三个头子搭在一起的,一起动就报SC故障,启动了3次同样报,去看电机的时候才发现UVW短路了。在这种低频的情况下是可以保护的。
说得对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帖子真容易误导大家啊,楼主还是仔细看看变频器说明书吧,正反转还要另外接接触器,这是要闹哪样啊
我们厂里的电机,正反转时就没有加接触器,直接变频器出来到热继在到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没有这样的变频器,因为电子元器件在满负荷运行时输出端突然短路,瞬间电流高达几千安,自身来不及反应关断电源,厂家也不敢做这样的实验,百分百的模块烧坏
这种情况,真的恐怕是百分之百模块烧坏。

网友N:
恭喜楼主,你遇上了世上最牛的电工.

网友O(2018-09-26):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UxNDEzMjcy.html
这个演示的变频器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正常情况,易能变频器也可以这样的。软件加硬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