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公司改进一台设备,大致如下:

一个U型方槽,上面是一个盖子,说白了就是一块平整的厚铁板,(挺厚那种模具用的),用气缸推着铁板盖在那个U形方槽上面(接触面有胶垫密封),然后往里面加水,水的压力是8公斤,持续保压5分钟,现在问题来了:如图:

1,那个气缸要多大,才能抵抗内部8公斤的压力?气缸要选择什么规格的(主要缸径)?要多大气压?

2,气缸顶出以后,持续供气会不会把方槽压坏?断气后会不会被里面的反压力顶起,造成泄压?

方槽尺寸是:长350mm\宽:175mm\到底部就小了,长290mm、宽100mm 。

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下。

楼主:
那个方槽就好像吃火锅用的桌子一样放到洞里面,沿在上面。

网友A:
1,水压*受压面积- 钢板重力=气缸推力, 根据资料查询缸径大小,一般气缸缸径要选大一点,选气压4公斤
2,气缸行程是固定的,怎么会压坏方槽?气缸杆端你要用块推板吧?计算好气缸的安装位置,选择3位5通中位封闭的电磁阀,只要气缸电磁阀不泄露,就能保持压力,不会被反压力顶起,如有疑问 可加QQ 89339223

网友B:
1.按照压力公式计算:
底下水的压力(压强)是8公斤(kg/cm2),密闭的时候对盖产生的向上力就是8x35x17.5=4900kg=4.9吨.
需要的气缸直径是D(cm),气压(压强)是P(kg/cm2)的话:P*D*D*0.785=4900==>P*D*D=6239
看看要多大的D,多大的P.
2.方槽会被气缸顶出压坏的话,那边缘设计就不合格了.方槽内部本身能承受水压,气压和水压相等的,肯定就能承受气压了.
断气(好吓人啊)后,肯定顶起,泄压,灵魂出窍.8kg/cm2的水,倒不至于伤人.密封不严,有小孔的话...
加压减压要不要配合呢?

网友A:
这玩意儿没什么数据,还有很多东西要计算的哦,注意钢板重力不得大于气缸的缩回时的拉力, 如果一个气缸缸径过大,可以选择2个相同的气缸,在气路和电控上保证同步

网友A:
3楼,你忘记了还有块很厚的钢板,天知道楼主那块钢板有多重?一个气缸缸径太大,可以用多个气缸的,楼主所谓的断气,其实是断电的意思,气缸会装有两磁性开关的,假设电磁阀线圈A得电,气缸下行,(气缸行程稍大于方槽与钢板底部之间的距离)下行到位后,气缸前端的磁性开光感应到气缸活塞上的磁环,磁性开关会给一个信号的,电磁阀线圈A失电,阀芯回到中位,封闭状态,没有压缩空气从电磁阀流进气缸,气缸缸筒的气也不能从电磁阀排出,这样就能保持压力,  保压5分钟后发一个信号,电磁阀的线圈B得电,这时气缸上行。。。基本工作就是这样吧

网友C:
第一,这种设计不可行。原理上行不通。
第二,水槽的面积多大,底面积X压力,这就是容积的压力,而加压的压力要大于容积压力才可以。
即然行不通,其它就不用说了。

网友A:
版主直接否定这设计?????
  我看不一定,也许那块神一样厚的钢板,是不需要提起来的,假设这块钢板的重力只是稍微小于水压产生的推力,这设计还是可行的,关键是楼主不在,问题说的不够清楚,气缸不行,或许气液转换缸可以做到的

网友D:
用液压是可以的,但是这种胶垫密封结构好想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