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最近刚开始实习,遇到了很多OMRON的开关,主要有行程开关、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磁性开关。
大家能帮忙区分一下吗?接了两天的线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希望有知道的能告诉我,这些开关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光电就是检测信号的,焊接时注意黑、棕、蓝接到对应的数字上,1是棕色,2是黑色,4是蓝色。
行程内部有一组常开一组常闭,可以供你选择看你需要哪个。
磁性开关种类比较多,例如无接点的NPN和PNP。这2种都是三线型的,只能用于直流电源。接线时同样要注意黑、棕、蓝的接法。NPN时棕色和蓝色接直流电源。
接近开关类似于光电。

网友B:
先说磁性开关吧,磁性开关一般是用在气缸上的,通电后需要感应到磁性物体才会有信号,光电开关和行程开关都可以说是接近开关的一种,光电开关是根据光电效应的原理制作的接近开关,行程开关一般是触碰式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有错的地方希望可以指出,谢谢!

网友C:
接近开关分为NPN、PNP三线和两线这两种。

楼主:
问题已基本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