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C-64MT的PLC用FX-USB-AW的通讯电缆可以吗?

楼主(2012-11-05):
FX2NC-64MT的PLC用FX-USB-AW的通讯电缆可以吗?插口的端子如何接线。列输入点X0它对应插口上的那根铜针?无说明书

网友A:
FX-USB-AW是三菱的原装的型号,不过现在没什么人用这个原装的电缆,国产的电缆信号USB-SC09或是USB-SC09-FX,买个好些的国产的电缆用就可以了

网友B:
FX2NC编程口与FX2N/FX1N是相同的,用的电缆也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