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X2NC-64MT PLC我要读取里面的程序要什么型号的电缆?

楼主(2012-11-05):
本人新手,求教各位前辈,本人有一台FX2NC-64MT PLC我要读取里面的程序要什么型号的电缆?端子排如何接线?列XO.X1对应插口的第几排铜针,无安装说明书

网友A:
编程电缆为usb-sc-09
端子排的话最好买个连接器,接线图可参考如下
没说明书自己去三菱下载

楼主:
不好意思本人新手,上图中最下面的那个点是什么意思?三菱只有编程手册,有没有专门针对这款PLC的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本人新手,上图中最下面的那个点是什么意思?三菱只有编程手册,有没有专门针对这款PLC的说明书
那个点说明脚位为空,不需要接线。

网友C:
SC09或者USBSC09之类的电缆
需要可以联系我 呵呵

网友D:
先学习,后动手,有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就不会出错了,也不会烧机器了

网友E:
SC-09数据线

网友F:
我这里有扩展线需要联系哦

楼主:
三菱只有编程手册,有没有专门针对这款PLC的说明书..

网友G:
编程手册三菱有个总的 FX1S FX1N FX2N FX2NC编程手册
三菱也会在随机包装中有个简单的单独的说明书

网友H:
呵呵;大约是旧的买来的;
那接口与FX1N FX2N是相同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帮忙。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