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5):
我们单位有7.5kw供水电机,用EV2000运行。怎么根据远传压力表来进行控制?就是把压力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看了说明书,上面有一个过程闭环控制参数,但是不太明白.....请高手指教。最好说一下需要改哪些参数。
谢谢!!!QQ68683343

网友A:
EV2000有没有测量输入接口(变频的一般都有)?是不是4~20mA的?是就直接接压力变送器.变频的一般内部还有个你说的PID的过程闭环.一般简单设定P,I,把需要的压力设定值输入,就可以试试控制了.

楼主:
是4~20mA,就是那个pid理解不了,我使用的没有直接输入压力的出变频器,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期待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B:
用变频器,把压力传感器的远传压力信号输入变频器里,做恒压力闭环控制,即可实现你想要的控制效果。

网友C:
关键是那个变频器有没有,接受4到20MA活0到10V的端口,有的话就好办,按楼上的专家做

网友D:
远传压力表接到模拟量10v上就能实现。

网友E:
楼主说的是变频器没模拟量输入接口,那就麻烦点,可以增加一个压力控制器

网友E:
这样只能采用分段控制,如果有现成的plc系统,也可以考虑接入,能灵活些,但是没模拟量输入,终究效果不好。

网友F:
远传压力表是电压输出信号接变频的10伏,不要接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变频器,把压力传感器的远传压力信号输入变频器里,做恒压力闭环控制,即可实现你想要的控制效果。

网友H:
远传压力表的接法和压力变送器的有区别,详细可以看说明书,然后打开PID功能,一般调P和I就好,给定值设定下,弄不来就买个控制器,单路输出的就好,现在这东西很便宜的

网友I:
没有的话买个供水控制器吧;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