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我和同事去工厂帮忙下载程序,结果怎么都下载不下来,请问一下可能出现的问题原因有哪些呢??谢谢

网友A:
参数的设置,如站地址,传输速率,PLC型号,还有就是电脑的通讯口和通讯电缆确保没错,是完好的!

网友B:
下载什么程序,有没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什么程序,有没有提示

下载触摸屏程序哈。
现在已经确定是线和串口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的设置,如站地址,传输速率,PLC型号,还有就是电脑的通讯口和通讯电缆确保没错,是完好的!

是通讯口和电缆问题,谢谢了哈

网友C:
呵呵;品牌与型号先要说清楚;

网友D:
这问题是大面上的,没具体信息可以依据的,下不下来可能线不对,可能设置不对,可能压根就不允许下载,甚至可能通讯口坏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品牌与型号先要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是大面上的,没具体信息可以依据的,下不下来可能线不对,可能设置不对,可能压根就不允许下载,甚至可能通讯口坏掉等。

恩恩,就是这个问题,现在都认为不是线的问题就是通讯口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