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西门子触摸屏下载安装求解
在网上找了说要下载个WinCCflexible2008_SP2.exe(1。4G)下完安装,都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就有个什么许可证下载

说要安装什么WinCCflexible2008_SP2 RUNTIME,什么的,这在网上找不到?
是不是我找的方法不对呢?
请大侠帮下?

客户新设备要求用西门子触摸屏,现在想下个触摸屏软件都不知道从何下手。
请高手帮下忙。
要下哪一个。才能安装好触摸屏软件。
谢谢了。

网友A:
RUNTIME是用于将PC当作触摸屏使用,这个内置于Winccflexible2008中。

你下载的SP2是一个补丁包,你需要原有版本安装。

对于实体的触摸屏来说,你无需安装Runtime,仅需要安装WinccFlexible。

网友B:
一般来讲西门子的人机需要Winccflexible,2006或者2008就应该够用,运行这个软件你要有许可。在这个软件里选择你的人机型号,然后组态,下载。

网友C:
2楼正确,我们公司使用的从西门子工程师拷贝过来的。winnccflexible2008 SP2

网友D:
要在c盘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西门子的人机需要Winccflexible,2006或者2008就应该够用,运行这个软件你要有许可。在这个软件里选择你的人机型号,然后组态,下载。
实话的讲,貌似没有winccflexible 2006的,应该是05、07、08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讲西门子的人机需要Winccflexible,2006或者2008就应该够用,运行这个软件你要有许可。在这个软件里选择你的人机型号,然后组态,下载。
实话的讲,貌似没有winccflexible 2006的,应该是05、07、08的吧。
你这么一说,倒是啊,跟cad弄混了,呵呵,应该是2005/2007/2008

网友F:
2007的不用许可证吧。 装上就可以用。

网友G:
看软件了 有些可以不按照授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