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英格索兰空压机配件
 空压机配件中的回油管是连接为冷却器的。避免被分离的油随压缩空气进入管网系统,油气分离滤芯中凝聚的润滑油必须及时通过回油管引到机头进气腔。为防止停机时机头中的油气通过回油管反流,回油管路中安装有单向阀。单向阀上有节流小孔,英格索兰超级冷却剂防止大量压缩空气跟随润滑油通过回油管路从油气罐进入机头进气腔。节流小孔通径一般为0.5~1毫米,对污物十分敏感,一旦堵塞,会引起排气大量含油。一旦发现排气含油异常,首先应该检查回油管温度,如果油管温度接近常温,就表明回油管堵塞。在油气分离器以上是回油管。就是把油分内部的油回到机头里。不然排气口会跑油。到冷却器肯定是起冷却作用。
   变频器是中非常高技术含量的,如何调整就得看仿单正有确设置功能参数和运行参数,康普艾空压机配件功能参数是让变频器运行控制方式,运行参数就得根据你的使用情况而调整,如:多大气压起动电机,多大气压休止电机。远程压力表上的信号反馈线一定得接线准确。所有变频器都能用于空压机上。所设的参数给变频器不同而不同,假如参数设得不准确可能会电机不工作、工作所产出产气不够用或过胜、变频器器不会自行调节停机、
   频技术的成熟,变频器在电气传动领域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其控制方式的多样性、r5x-8qa完善的电机保护功能以及其特有的优点是目前在工控领域其它无可比拟的。VSD变频原理:利用三相二极管整流桥将输入的三相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二极管相称于一个单向阀,空压机配件它使电流朝一个方向活动。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三相整流桥可被看作为半导体开关,它具有自关断能力。它将可变电压和可变频率的交流电提供应电机。变换器: 过滤和不乱由整流器整流后的直流电路,它由一个感应器和一个电容器组成。电容器能确保将不乱的直流电提供应变换器。

网友A:
这个对我来说太难了
http://www.zdhbuy.com/朗特威自动化商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