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故障贴

楼主(2012-11-06):
电脑:联想 ThinkPadEdge E430,WIN7 SP1。出现如下故障:启动系统后无线网络不能自动开启,须将无线网卡的驱动卸载后再自动安装驱动后,又可以搜索到无线网络。在无线网可用或不可用的情况下,如果接用有线网络,那无线网又变成不可用,拔掉有线网线,无线网络还是不可用。
愁死了,有没同样遭遇的工控友?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啊,装个驱动精灵检查下试试吧!

网友B:
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物理无线开关?

网友C:
重新装系统,最好不要用GHOST的系统盘。。

网友D:
无线WIFI一般电脑都有一个 机械 开关你打开那个了没有啊,打开后,比如我那超阳联想还有个怪事还要在键盘上,按组合键打开无线网络,还是蓝牙 你要选好, 好好研究说明书吧

网友E:
软件问题,重装系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软件问题,重装系统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驱动有问题啊,装个驱动精灵检查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