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06):
今天早上生产车间说一部机子(我们自己制作的小机器)漏电。维修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请看:

我检测了其它6个开关电源(同一品牌),结果都一样!所有的开关电源都这样吗?那不是很危险?
但开关电源能正常工作。漏电的原因是开关电源地线接线端对地有将近110V电压,而插头松动,地线没接触到。

楼主:
我又用指针表测量过,结果也是一样。

网友A:
呵呵 开关楼主如果了解电源内部基板电路就知道这个原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开关楼主如果了解电源内部基板电路就知道这个原因了

楼主:
真不懂。能告诉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C:
接地了,仔细找找什么原因

楼主:
图中
棕色线是接了电源的火线、蓝色线接了电源的零线、黄绿线接了电源的地线。
为防止操作工人再次触电,我除了把插座的地线口调整了外,还在机台外壳另外连接了一根地线。

楼主:
我把零线和地线互调了接线位置,但还是老样子漏电。

楼主:
断电的情况下,三根线之间是不连通的。电阻无穷大。

网友D:
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了,正常情况下,外壳是根本不会带电的。

网友E:
期待各位高手的解答,你把地直接接地看看 还漏电啊吗》

网友F:
把开关电源 的接地端子接地,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G:
呵呵;用手摸一下外壳,看有没有电;

网友H:
正常,解释太费劲,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网友I:
外壳不带电就行,我估记你们厂的零地是共用的吧

网友J:
楼主用到时稳压模块吗?

网友K:
一个是电路板公共的地,一个是电气上的地。肯定会有电压。

网友L:
正常!

开关电源上的E对N、L的电压是电路中电容串联后接E点的分压值。

因为N线与PE线都是接地的,可以视为同一点,所以L对PE就相当于对N线(220V),因此N对PE就是0V。

估计你两只电容串联的电路中有一只有漏电,或者电路板某位置有接地(E)点。

网友M:
啊   那不科学a

楼主:
我这是小机器,电源就用一个10A的插头直接插到多用插座(就是一般的家庭用的那种)上用。
问题就在这里,当插头的接地端和插座的接地线接触不良时,机器外壳对地线就有将近110V的交流电压(用万用表测的),工人操作时就会麻手。稍有有常识的都知道:能电人至麻手的设备肯定是绝对不允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常!

开关电源上的E对N、L的电压是电路中电容串联后接E点的分压值。

因为N线与PE线都是接地的,可以视为同一点,所以L对PE就相当于对N线(220V),因此N对PE就是0V。

估计你两只电容串联的电路中有一只有漏电,或者电路板某位置有接地(E)点。

但是我检测了6个同一品牌的开关电源都是如此!难道这是设计错误?

网友N:
从图看结果,正确(刚实测),老兔子解释应该是
你把这个开关电源悬空(绝缘机器),再看看机器对地还有没有电(麻手),或开关电源外壳麻手吗?那儿麻手查那儿部分(万用表的显示不可信了),看是不是有其他地方漏电。
不过确曾遇到过开关电源外壳麻手的开关电源,但还可以接受,模住了又没有,只是接触瞬间,类似静电感觉,今天实测的没有麻手过程。

网友O:
会不会是设备别的地方漏电

楼主:
请仔细看我的所有发言!

楼主:
图中的电源线就通过擦头直接插到插座上的

网友P:
重新把接地线好好弄一弄(设备、外壳、接地线)。

网友N:
引用 楼主:
请仔细看我的所有发言!
你确定没有其他用电装置?
按你的照片图实测手头一4k多元的开关电源---测L-N(224),L-G(107),N-G(100),L-办公桌(90),N-办公桌(93),都有电压,没有与地线测试(拉地线麻烦),手摸开关电源外壳---没事。
如果你也是在接地空着,开关电源悬空,外壳还麻手,就是开关电源问题(产品太便宜啦?曾麻手的才不到50元,但也只是触摸“瞬间”麻一下。)
你可以再试试,不用紧盯着万用表的数字,如果怀疑是此开关电源问题,可以换应该(手摸不麻的),问题解决了就是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我问过厂家了:这样是正常的;开关电源都是如此。正如老兔子说的那样。只要牢固接地便没事。电压虽高,但电流很小的。

网友Q:
哈哈,我来解开这个谜底吧。
手头有测绘开关电源的整机电路,发给大家看看,在电源输入端,接有接外壳的两只电容。另有外壳接地的一只电容。麻手的原因,即两只电容产是生“泄露电流”所致。接电容的目的,是吸收电网侧有害电压尖峰,起到滤除高频杂波的作用。两只电容,也有共模滤波的作用吧。
看不太清,再发个局部图看一下吧。

网友R:
29楼解释太棒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检测了6个同一品牌的开关电源都是如此!难道这是设计错误?
我以为你的漏电是跳闸呢。

感到麻手的原因就是我所说的交流电路中有两个电容串联后公共(中点)接地端引起的。

因为电容是通交隔直,这个公共(中点)对大地就形成一个电位差,如果这两个电容有较大的泄漏电流就容易引起麻手的感觉。

网友S:
29楼解释是对的,并且那两个电容选型是很严格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问过厂家了:这样是正常的;开关电源都是如此。正如老兔子说的那样。只要牢固接地便没事。电压虽高,但电流很小的。
厂家有几个上来就说自己的产品不正常?
只要牢固接地便没事----不管谁说的,只弱弱的问一句,难道没接地线就应该电人吗?
你可能多试几款产品,不接地线电人的有几个。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也是在接地空着,开关电源悬空,外壳还麻手,就是开关电源有质量问题”

网友T:
小声的说一句:如果用指针式万用表量一下,结果可能不一样。

网友U:
用手背摸  而且要手要干燥的才好

网友Q:
以前碰到过功放机外壳麻手,拆机检查也是交流电源进线的电容“作怪”。设计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早些年生产的产品,比较讲究的,才在电源端接有电容,起到抑制干扰、消噪、吸收电压毛刺的作用,若电路省掉这3只电容,便不会有麻手现象了。
1000P电容的容抗较大,形成的“漏电流”仅为uA级,正常情况下,对人体接触不会产生什么危害的。皮肤敏感的人,轻触时会有针刺感觉。但踏踏实实地将手贴上去,反而无电人感觉了。哈哈。
变频器电路,有些产品,电源进线端与设备外壳之间,也有的接在电容,变频器一上电,外壳就麻人了。有的厂商,因提意见的人多了,就省掉了这种电路。
这种电路,是有好,还是没有好?

网友V:
我用的开关电源好像不麻手,不过老是坏,不知道是不是去掉了那三个电容的缘故?

网友W:
你换个质量好点的开关电源试试吧,市场上有好多电源为了省钱,将必要的一些电路去掉了,你换个试试。另外一定要接好地,否则有感应电压的!

网友N:
我认为,不麻手的并非是将那二个电容去掉,而是厂家为了降低成本,“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产品质量不过硬。
就我现在实验的这个开关电源,是1995年生产,绝不麻手,即便是手是湿的也不麻手,特意拆开看,二个对地(与外壳联在一起)电容是4700的。
这是1995年产品,其中的一块板(有时为了要DC220V就将它拆下来),150w,已经停产。
这是现在产品,也是150w,此产品整个只有一块板,体积只是上边的1/2,电路也简单了,遇到过麻手产品。
这二款产品均出自同一家公司。
当然,电子产品发展很快,鱼目混珠产品也经常遇到,关键是我们需要良心产品,过硬产品,而不是夜郎产品。

网友X:
但凡我用的开关电源,买回后接上零线火线并接地,用试电笔测外壳氖泡都是发亮的,但用手摸没有发麻的感觉,这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Y:
如果制造厂商使用的是货真价实的安规电容,安全上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如果使用普通的高压瓷片电容,呵呵

网友Z:
很正常 不是漏电  你接地不好  接地就好了  开关电源都是这样 热地和冷地有安规电容对地

网友Z:
现在开关电源的拓扑结构都差不多  看过质量不错的电源不接地也是能测试到感应电的   但是不会麻人。

网友AA:
开关电源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接地部分分热地和冷地,热地的地有可能带电(要看你是怎么接交流电源的),它们地之间是通过电阻电容相连的,那开关电源地带电就不奇怪了。

网友AB:
应该是开关电源电路有关,正常应该不是这样,我用明伟的

网友AC:
我们是使用者,不管电源是否漏电确保接地是好的,才能达到安全。地线接上要检查是否真正接地。

网友AD:
那是静电。

网友AE:
我再工作桌上用的开关电源没接地也从来没感觉麻手

网友AF:
检查一下接地线是否断路,接地电阻多大。应小于4欧姆。

网友AF:
可用接地摇表摇一下接地电阻。是否小于4欧姆?

网友AG:
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换个别厂的试一下

网友AH:
我也发现漏电流都100多伏,看上去很吓人啊

网友AI:
输出正不正常?

网友AJ:
说真的我觉得还是接地比较重要,接地好了,那些就都没事了